[STM32L1] STM32L151CT6初学者疑问???

楼主(2012-07-07):
小弟马上要用STM32L151CT6做一个简单的项目,只用到基本的功能,当然最重要的是功耗控制,但不知该何处下手了!下面是小弟的问题,望各位大侠把忙解释下:
1、  STM32L1XX貌似不可以用STM32F1XX的固件库,那他自己的固件库从哪儿搞?小弟到官网上也没找到。
2、  谁有资料讲STM32L1XX工程建立及编程下载的完整过程,与STM32F1XX有何区别?
3、  谁有正确的STM32L1XX板子设计资料,网上的STM32L DISCOVERY里边有好多“not fitted”,晕。。。

楼主:
香主不在吗?

楼主:
额,看来搞这个芯片的人还是很少啊!我已经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就不懂做板子的问题了。J-tag借口小弟仿照stm32f系列的了,应该是可以,但不知HSE晶振电路一样不?干嘛STM32L DISCOVERY里边写着“not fitted”,晕,不合适还画出来干嘛??

楼主:
哎,搞明白哦了,“not fitted”是指未安装,妈的哥大二过六级的人了,英语啊,一天不学就忘了。。。。。。

网友A:
顶一个。看来搞这个芯片的人还是很少啊!我也在搞这个芯片

网友B:
是STM32L15C8T6吗?

楼主:
STM32L151C8T6

楼主:
这个系列芯片的固件库和参考手册都出来了,英文版的,跟F系列用法流程大同小异

网友C(2012-12-10):
楼主啊,可不可以把您的问题的答案都列出来?我也在您这几个问题上遇到问题了...

楼主:
一、固件库的查找:
    主页-》支持-》工具及资源-》SOftware tools-》运行时间软件-》固件,之后可以看到所有的固件库
    选择按MCU分类的固件即可
二、手册查找
    主页-》支持-》技术文档-》在Technical Literature下可以看到各种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可不可以把您的问题的答案都列出来?我也在您这几个问题上遇到问题了... ...

估计你不熟悉ST的资料查找,本身确实很乱,熟悉了就好了

楼主:
这是L1与F1对比不同的地方,其它的像库函数和其他手册就到官网下吧,F1有的L1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