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路ADC电压采集问题

楼主(2012-07-07):
我想用stm32 ADC采集4路电压,采集结果要在后续程序中用到。看了好多帖子说是用DMA可实现。但是不明白怎么用,求各位不吝赐教。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上面的两句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比如我要将采集到的电压存在数组VoltageValue[4]这个数组中,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VoltageValue;

网友B:
下载一个stm固件库的使用手册吧

网友C(2013-07-09):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VoltageValue

网友D:
有例程的,可以到ST官方网站下到,参考下就明白了。DMA不是很复杂,配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E:
四楼正确,注意是地址。

网友F:
我有两路读AD的,你的邮箱多少,我用的是103V

网友G(2013-10-11):
引用 网友F:
我有两路读AD的,你的邮箱多少,我用的是103V

您好,我现在也需要两路信号的,方便发给我下不?谢啦!  391028018@qq.com

网友H(2015-08-14):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现在也需要两路信号的,方便发给我下不?谢啦!  391028018@qq.com

570541031@qq.com我也需要一份,能不能也给我发份,不胜感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有两路读AD的,你的邮箱多少,我用的是103V

570541031@qq.com我也需要一份,能不能也给我发份,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