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写问题

楼主(2012-07-07):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什么单片机,说下型号啊
最简单的方法是谁卖给你的你就找谁

网友B:
你需要在你的单片机系统里装上 c#解释器,一般嵌入式系统用的是精简版的。

如果是裸单片机,你要把c#程序烧进单片机里?烧是能烧进去,不过跑不了,因为c#程序的执行需要c#解释器,或者说是.net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