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和类的区别

楼主(2012-07-07):
(无正文)

网友A:
C结构体、C++结构体基本相同,C++类主要是方法的实现。
结构体是数据类型的集合
类是数据类型加方法的集合,基本如此,更注重方法

网友B:
C 结构体,就是数据的集合,只有成员变量,没有方法。
C++ 结构体和 C++ 类基本一样,可以有成员变量,有方法, 唯一区别就是结构体成员默认访问控制为public,类为private。

网友C:
结构体 是一堆各种类型各种数据的集合, 常增加一个 结构体指针变量, 制作链表。
结构体中的数据,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类 ≈ 结构体 + 方法,不过 类中的数据成员一般都是私有的,不可直接访问的,需要通过方法来读或改。

方法就是一堆函数,构造 析构 各种功能函数。

面向对象的编程,就是面向类的编程,最主要的就是那些成员函数,方法的实现。..

网友D:
LS总结的很好

网友E:
结构体成员默认访问控制为public,类为private,这应该是主要区别

网友F:
C 结构体,就是数据的集合,只有成员变量,没有方法。
C++ 结构体和 C++ 类基本一样,可以有成员变量,有方法, 唯一区别就是结构体成员默认访问控制为public,类为private。 ...
引用 网友B:

区别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G:
很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

网友E:
这个在C++ PRIMER这本书里面应该有详细的区分

网友C:
区别不太明显,很容易弄混的

网友B:
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