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故障维修求教

楼主(2012-07-08):
手头有一CALTEK双踪模拟示波器COS-620,先出现如下故障:打开电源后发现基线闪烁了一下如何消失!调整焦距,关电源后再开机,从闪烁的瞬间发现焦距有变化!从此现象推断,此示波器的故障原因可能是?

网友A:
有三步:
1.正确识读电路图    正确读图是维修工作的第一步。“识读”就是根据电原理图全面地认识示波器的内部电路, 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了解信号的产生和传输过程、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各部 分的功能及各元件的作用等
2. 示波器的常见故障类型及检修方法 ①合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方法:检查供电电源、电源线、保险丝、电源变压器。②合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但无扫描光迹。
3 故障与修理  要修理好发生故障的示波器,就要熟悉示波器的工作原理,这样才能由故障现象判断故障发生 的具体部位,是电源电路发生故障,还是扫描、触发、功放、显示电路发生故障,抓住了主要 矛盾, 故障就能简化,然后具体到某一电子元件,排除故障。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经过一个下午的折腾,终于波形给整出来了!不过目前的问题是灰度不可调,Y方向信号失真...
继续前进~

网友B(2012-08-16):
是否聚焦电路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