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IO口太少了

楼主(2012-07-08):
launchpad的IO口太少了

网友A:
launchpad 主打的是低端市场,便宜,所以……

网友B:
可采用I2c键盘,只需4个IO口,不过成本就提高了

网友C:
很简单吗,AD键盘,一个IO口搞定

网友:
AD键盘用久了不灵敏啊

网友D:
这ic价格是?

网友E:
IO是少了点:lol

网友F:
觉得IO少那只能是选型选错了。

网友G:
低成本片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H:
launchpad io确实太少 连两个8 都不到.

网友I:
这个I/O是少了点,不过做微控好点啊

网友J:
确实太少了

网友K:
可以使用锁存器!

网友L:
我们这里有句话:又想**肥,又想**瘦

网友M:
如果要使用引脚更多的Value Line系列,可以参考MSP430 2012年最新的选型手册,最多的GPIO口是24个。

网友I:
2553 有24个I/O吗?

网友N:
把规格书下载下来一看就知道,要会这些基本

网友O:
launchpad用的片子本来口就是少
430是个大家族,也有BGA封的113pi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