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个项目要多少成本?

楼主(2012-07-08):
我个人想开发一个基于cortex-M3的项目,由于以前是搞软件的,对硬件上的开发成本不熟悉,想请教各位大侠,以下一些问题
1  电路板的制作成本,PCB版要自己画,还是给原理图,人家帮画,成本多少?
    打样试制的话,多少成本 ?一般的成本测试是这么样的?电路板的制板,焊接到哪里可以找到加工点
2  一般的塑料开模,试样要多少成本,
3  以后大规模生产可能碰到的成本(以一批1000件算)
4  其他涉及到可能成本。

暂且不考虑 开发的成本,应为是自己搞。
销售方面暂不考虑。
谢谢各位 ,不吝赐教

网友A:
主要取决于电路复杂程度,其实最值钱的是方案怎么做,而不是硬件成本。所以楼主最好找个做硬件的朋友一起弄,光帮你画个电路板,可能要个1-2k是没啥问题的,做电路板双面,手掌大小100左右吧,1k块按平方算。塑料模具,根据复杂程度,几k到几十万都有可能,焊接很好找,当地电子市场很多,表贴厂家现在也成堆。大规模生产成本主要是资金占用的问题,成本就是物料+加工+管理组成。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处于熟悉市面的阶段,那一般焊接是这么算的(试制阶段,小批量的)

网友A:
表贴按1分1个焊盘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