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问题

楼主(2012-07-08):
使用cy7c63813时,在打开芯片usb模块的情况下,也设置了描述符,但是下载运行插上usb接口之后电脑没有反应,扫描硬件也没有反应,更别说枚举过程都没有开始。不知有何解决方案?

楼主:
如果要测试,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描述符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