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师傅们能不能给点指点。。。

楼主(2012-07-08):
第一次画板子,师傅们有什么经验给弟子交待一下!比如说,布线,覆铜,封装,线间距什么的,虚心求指点。。。。谢谢各位大哥或者大妹子。呵呵呵。。。。

网友A:
布线的时候考虑到线走越短越好,而且最好用弧度的线,这样冲击不大,效果好一点,线与线的距离最好大于8mil,铜皮与铜皮之间最好30mil,如果具体想知道什么可以加我qq 564277167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啊,只做过单面板,封装我一般都是量元件的尺寸来决定的

楼主:
谢谢师傅!嘿嘿,等会加您QQ。。。
2# amy_wangli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