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四层板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2-07-08):
我要学习画四层板,除了看大家的帖子获取经验,谁有相关资料送一下或者推荐一下吧!Altium Designer的最好,感谢

网友A:
四层板不难

网友B:
我也想学习四层板的绘制

网友C:
顶起,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比思电子PADS说明书就是个非常好的4层板教材。

网友E:
多层板与双层板的差别在于引入了电源层的概念,其实差不多

网友F:
你随便找个双面板,增加2层,
比如 top gnd vcc bottom 这4层 其中 gnd层你不要走线,完整的gnd 然后把你板子上的电源网络都移到vcc层,这样就是个简单的4层板。
当然如果你线路复杂,vcc和GND层也是可以走线的。

网友G(2013-06-12):
引用 网友F:
你随便找个双面板,增加2层,
比如 top gnd vcc bottom 这4层 其中 gnd层你不要走线,完整的gnd 然后把你板 ...

嗯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