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解答一下有关步进电机的问题及分析一下电机波形

楼主:
介绍一下怎么控制的,电机是2相四线电机,步距角是0.9度,供电电压24V,电流0.6A。相位端PHASE是控制输出端OUT1和OUT2的相位,VREF端控制输出电流大小,单片机通过一片四路输出的DA芯片对VREF端链接,程序通过1024细分对VREF进行操作,下面是我测的电机波形,我对图中的波形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答

疑问: 1.图2中可以看出,我这个驱动电压应该是12V吧,但给的电机数据手册写着是24V,是不是绕组两端的驱动电压变成24V的话力矩会大大加大?
          2.图3、4、5是不同速度下VREF端的波形,从图3、4的速度慢时的波形可以看出是经过细分的,但图5的速度最快时,我就觉得有个问题,这张图可以看出根本没有细分的过程,这样的话电机运转的时候不是会有更大的噪音吗?
         3.图6中的波形,本来是想通过测SENSE端的电压来得出通过绕组的电流波形,但是为什么测到的波形是这样的,我这个整个包络是正弦波,但为什么会上下振荡啊,而且应该是跟VREF端的波形一样吧,按理说应该是全波吧因为本来就是想测一下电流多大了,因为不能超过电机最大电流,看能不能再增大电流。最主要的是我想问一下绕组的电流应该就是对这个驱动芯片的细分控制的波形一样的吧?VEEF端是正弦波波形进行细分控制的,绕组的电流波形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4.图7中是接入电机时电机不运转的波形,为什么不运转时也有波形,而且跟不接电机时的波形完全不一样,频率很高,而且一直在抖动,这个波形是什么波形,是绕组自身的吗,同样,图8是电机运转的时候的波形,也差不多这样

接入电机后速度1情况下的SENSE端电压波形

接入电机后速度1情况下的SENSE端电压波形

楼主(2012-07-08):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等等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B:
哪个波形是PWM调制的波形,速度3时速度太快了启动要加曲线,增加到24V可以提高动态力矩。

楼主:
这个贴忘记了,还是希望有人给出一个更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