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2553 USCI IIC模式问题

楼主(2012-07-08):
UCB0CTL1|=UCTR;
    UCB0CTL1|=UCTXSTT;发送完启动信号后,到这一句while ((UCB0CTL1&UCTXSTT)==UCTXSTT);就停在这里了,也就是说启动信号没发送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呀,程序是按照官方例程写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的   你现在解决了没啊

网友B:
I2C电路有上拉电阻么?确定双方的地址匹配。另外,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是否有启动信号发送。

网友C:
看看手册对应的寄存器标志位 什么意思  要不是软件问题   就查查硬件 通信的系统等电位点

楼主(2012-08-19):
还是用模拟Iic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好把相关电路原理图也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