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证书问题,以前没遇到过,各位大神能给解决下不?

楼主(2012-07-08):
报错说我的证书有问题,怎么解决啊请问?

网友A:
你的证书已经被使用了,如果是正版就只能找客服解决,盗版就换注册SN或者重新**。

网友B:
局域网内,多人用了这个License

网友C:
呵呵,我还以为是考证呢- -!

重新**就可以了

楼主:
怪不得,前几天把那个软件拷给师弟了,用的是同一个路由器。。。呵呵,了解了,谢谢3楼

网友D:
summer09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个局域网里好几个人用,同样的license,都是我的,我们从来没提示过出错啊,我都用了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