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输出电流太小

楼主(2012-07-08):
用单片机经过dac0832输出的模拟量非常小,如何能将这个量扩到4-20ma的电流范围内呢?用什么方法能做到呢?希望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放!运放!!运放!!!

网友B:
话说你要的究竟是什么?DAC0832是电压DAC,4~20ma直接输出的话那是电流DAC的事情,和“用单片机经过dac0832输出的模拟量非常小”没关系!!!
或者可以选择用运放搭建V/I模块

网友C:
楼上的
DAC0832的输出不是电压型的,是电流型的

网友B:
4# lyjian 哈哈,去年老师还给了我一个DAC0832,到公司的时候说要做个万能板玩下,可惜当时没时间,现在没兴趣做这个老旧的东东了
原来是电流型的啊:loveliness:文盲了下

楼主:
那是不是应该先将输出转换成0-5v的电压在将其转换成4-20ma的电流呢

网友D:
先将电流值转换为电压值,再加个电压跟随器就行了。

网友C:
先将电流值转换为电压值,再加个电压跟随器就行了。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是还是电压.
那有必要再加个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吗?

网友E(2014-01-03):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用这种方法试试:

很简单,DAC可以输出一个直流电压。
然后接一个1K电阻后,接S8050的基极,8050的集电极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5V电源。
发射极接一个100欧精密电阻。(三极管其实也就是接成一个共集电路,即电压跟随器的样子)。下面很简单了:
电压跟随器的发射极电压,比基极电压低0.7V,只要你基极电压输出1.1V,那么发射极电压就会0.4V,过100欧电阻后,在IE上形成一个4mA电流,IC与IE近似相等。可以认为负载上通过的电流也是这么大。
如果基极电压是2.7V,那么IC上的电流是20mA。
所以你只要控制DAC输出电压在1.1V到2.7V之间就可以保持通过负载的电流在4-20mA。
不过你稍微注意一下负载的电阻,核算一个4-20mA通过负载后获得的电压,如果负载电压+发射极电压+UCE(按1-2V估算)比较高,你就要适当调高一下VCC的电压,选择比5V更高的。
DAC电路就是上面的。输出后,按我前面文字说明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