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输出电流如何放大

楼主(2012-07-08):
单片机输出数据给dac0832 ,通过0832输出电流,但是输出电流太小,如何让将其放大为4-20ma的电流,希望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接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B:
射极跟随器?的确是可以增强驱动能力,不过不符合4~20ma要求。
我的能力也有限,只能想到改用AD421或者参考数控电流源的做法来搭建。
看下面的大牛怎么说

网友A:
射极跟随器?的确是可以增强驱动能力,不过不符合4~20ma要求。

“不符合4~20ma要求”
搬凳子听讲课。
难道能输出100ma的电流还推不动20ma的负载。

网友B:
4# amwrdfe 所谓的4~20ma指的应该是变送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不是电压信号

网友B:
1# lidewang1711 利用 DAC、运算放大器和 MOSFET 晶体管构建多功能高精度可编程电流源.pdf

我记得还有一些电流源的搭建方法,检测电阻是在高位的,这样的话负载就可以直接接地了
不过忘了是哪个文档里的了~

网友C:
运放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