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P升级的大师们

楼主(2012-07-08):
我想用STM32的内置FLASHLOADER,就是ROM里面的升级程序进行升级,使用PC的FLASDLOADER软件可以正常升级,但是我现在想用另一块STM32作为“PC”,升级另一块,不知道如何打开被升级STM32的串口,以及设置波特率等等。

楼主:
在线等大师们的指点,,,:lol

网友A:
直接给串口发数据就可以了,但要知道通信协议。

楼主:
发数据首先得打开串口吧,怎么用STM32打开另一个STM32的串口呢。

网友B(2012-10-11):
能否都发个ISP软件?

网友C:
ST应该有手册说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