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I官网下的launchpad触摸板例程求问。。

楼主(2012-07-08):
file:///C:/Users/aliming/Pictures 从TI官网下的launchpad触摸板例程编译时无错误,MAKE时出现如下错误,用的是IAR软件,不知道那个库没设置好,还是路径问题,求解答。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wheel_buttons" referred in main ( E:\430itouch\Getting_Started_Projects\IAR\Debug\Obj\main.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up_element" referred in main ( E:\430itouch\Getting_Started_Projects\IAR\Debug\Obj\main.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down_element" referred in main ( E:\430itouch\Getting_Started_Projects\IAR\Debug\Obj\main.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left_element" referred in main ( E:\430itouch\Getting_Started_Projects\IAR\Debug\Obj\main.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ight_element" referred in main ( E:\430itouch\Getting_Started_Projects\IAR\Debug\Obj\main.r43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友A:
IAR和CCS中430头文件可能有些不同
用CCS软件试试。

网友B: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直接就一次编译下载通过,你的MAIN文件里有包含那几个变量的.H文件不

网友B:
LZ可以看此贴,你可以找到答案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50343-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例子我看过了,直接新建工程不需要加入什么CTS_HAL.c等头文件是没问题的,我直接打开TI官网下的库里面有工程,一个中心按键button的下载编译都没问题,上下左右的就有问题,老提示structure.h这个打不开,工程里已经有这个文件啦,然后我用ccs打开这个下载的时候也是这钟错误。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IAR,structure.h重新写个,重新加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