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实搭与仿真的差距

楼主(2012-07-08):
上面是根据TI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Pro 画的电路图
用Tina仿真后并无太大问题
但实搭的时候
由于正反馈中的电阻,容易出现自激
出现在了正弦波与方波之间的不正常图形
另外,中心频率也达不到仿真时的要求了
我是用面包板搭的,其间的分布电容影响大吗
各位实搭滤波器时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求助,以上。

网友A:
有限增益电路,增益不因该超过3

楼主:
2# zjp8683463 哦...
如果实在不行,先用一级滤波
下一级放大更好些吗?

网友B:
在有源滤波器这很常见,实搭与仿真是有差距,靠经验,多动手

网友C(2013-07-21):
我也遇到了。我用的是四阶带通,结果效果极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有源滤波器这很常见,实搭与仿真是有差距,靠经验,多动手

一般还是喜欢无源的,差别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还是喜欢无源的,差别小一些

是呀,无源的比如LC,差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