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按键控制LED问题

楼主(2012-07-08):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 BIT6;  //俩灯配置为输出
    P1DIR &= ~BIT3;     //键盘配置为输入
    P1OUT |= BIT0 | BIT6 ;  // 先点亮亮灯
    P1REN |= BIT3;
    P1OUT |= BIT3;          //配置为上拉

    for(;;)
    {
        if((P1IN & BIT3) == 0)
        {
            delay_ms(10);   //消抖
            if((P1IN & BIT3) == 0)
            {
               P1OUT ^= BIT0 | BIT6;
            }
            while(~(P1IN & BIT3));  //等待松开按键
        }
    }
}

为什么老是卡在while这一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你换成while((P1IN & BIT3) == 0)

网友A:
那是为什么,因为即使你松开手,P1IN的BIT3位是1,P1IN&BIT3是0x08,按你那么取反的话,得到的结果是0xf7,不是0,肯定一直停在那里

网友A:
这个和写51单片机的按键是有点不一样的吧

楼主:
奥,我以前是一直搞51的,最近才开始学MSP430。原来如此,谢谢楼上

网友B:
使用延时就可以,没有必要while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