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们关于抬高运放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请问如何能将运放的输出整体抬高到一定电压,以便于后面的AD进行数据采集。我打算用NE5532做一个信号放大,后面接到AD上进行信号采集(采集一个正弦波)。AD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3——4.7V,我画的电路图如下,该电路能达到要求?(这个电路图是网上抄来的,我没学过模电功底很差,现在只针对最后一级讲)  我的计算值也在下面的照片中,计算得出的输出是放大的是Vin和Vref(电路图中为2.5V)的差值,而不是只有Vin。  最后一个图是TI的一篇应用笔记中的,它的Vin是分别接在了运放反相以及Vref处,我觉得这个图才对,但是我那个图又不能这么接,总不能把第一级信号输出的地接到Vref上吧?该怎么接呢?很纠结?

楼主:
弄倒了 第一个图是TI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第一个图输入是怎么接的呢?  难道把信号源的地接到Vref(即5V)上?

楼主:
第一个图的输入是不是得是一个差分信号啊

网友A:
在C1右边加个直流偏置就ok了
实在不行你就看看加法器

网友B:
6# doliphin 第一个图的输入应该是差分的,如果你的信号源的地与第一个图中的GND不共地的话,那可以直接将Vin的两端接上即可。能说明一下信号源的特点不?另外,你的第二个图中的每一级之间的电容不建议采用电解电容,直接用瓷片电容即可。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信号源就是前一级的运放输出,它们是共地的。去耦电容用的是钽电容,为什么用电解的不好呢?是因为它本身存在一定的电感么?大侠能否解答一下。谢谢!
8# Op-Amp

楼主:
恩 谢谢老师指导 加个直流偏置我觉得是不行的,因为前一级的运放输出阻抗很小,即使是加个直流偏执,设定的点处的电压会被拉向GND。这就好比是下图中的信号源部分短路,设定点的电位被拉向地。实际仿真结果也就是信号并没有被抬高。
PS:如果用三极管的共集电极放大就可以这么搞,因为工集电极电路的输出阻抗非常高。
7# 不亦心

楼主:
加法器也是不可以的吧 因为加法器中的直流分量会被一起放大

楼主:
现在我想到的是要么用三极管自己做一个两级放大,要么就做个单端转差分的信号源

网友A:
:L 帅哥,敢不敢不要乱等效。。。
如果直接看不出来,你就分别把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画出来,一看便知,就是叠加原理。。。
这种方法,偏置电压也会被放大,你根据输出需要的直流偏置,除以放大倍数就可以得到在这里要加多大的直流偏置;

用加法器来加偏置同样可以,输出需要的偏置电压除以放大倍数得到输入要加的电压;觉的太麻烦,就把直流偏置那一路的电压放大倍数调为1就可以了,很简单。

PS:LZ为神马一定要在输出加偏置呢?采样信号直接放大到AD输入范围不行吗

10# doliphin

楼主:
多谢指导!感激不尽!用加法器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前面说的两个电阻分压,直流通路不是经过信号源直接短路到地?或者后面接上了运放,由于虚断也会跟随到地? 真心不是很明白,请老师详细指导。
13# 不亦心

楼主:
不加直流偏置的话正弦信号有负的就没法采样了

网友C:
楼主的输入信号有负压,AD不能采,所以加偏置。
双电源的话,前面的信号放大就按照一般的放大电路,最后一级同相端加个偏置电压(注意放大倍数)。

网友A:
哦哦,知道了,我SB了,有负信号:$

那个电容对直流阻抗是无穷大,是开路,不是短路,帅锅;运放的虚短是说运放的正相端和负相端虚短,你那负相端和输入之间不是有电阻吗

给个示意图

15# doliphin

网友B:
9# doliphin 可以考虑将前级运放输出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输出即可,你的信号中是由负的信号的,所以信号链路中不建议使用极性电容,否则电容可能会被击穿之类的,然后输入部分的地与后续的地隔开即可。
当然这只是个解决办法。

楼主:
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怎么隔离?为什么要隔离呢?转换成差分信号后即使信号输入与输出共地了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18# Op-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