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驱动N沟道场效应管典型电路有吗?

楼主(2012-07-08):
我打算用N 沟道场效应管来控制一个36V 300W的直流减速电机,主要是控制电机的停和转,需要用单片机PWM调速,用stc12c5206单片机。看了一些帖子,感觉电路设计不好回引起场效应管发热、不好调速等问题,有没有个比较成熟的电路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采用专用ic,L298

楼主:
L298电流不大啊,我用的电机最大可以达到15A的电流。有没有大功率的芯片

楼主:
我准备用IRL2910,看了手册,是不是VGS电压越大,场效应管发热就低?手册最大为16V,5V是不是小了点,在电路上要准备12V的电压?

网友B:
要保证管子饱和导通,看MOS的规格书,5V应该是不行

楼主:
用12V,下面这个电路可以吗?有没有更好的电路

楼主:
想用光耦TLP521来直接控制场效应管,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
想用光耦TLP521来直接控制场效应管,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引用 楼主:

不行
因为光藕TLP521的驱动能力太弱

楼主: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的,应该可以吧?有没有更好的电路

网友A:
加个74hc04可以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