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问一个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最近在使用Chipscope里的VIO工具,我发现,我例化了ICON及相应的VIO核之后,再想插入用Chipscope inserter的CDC方式插入ILA监测信号的话,就会编译不通过,我在想应该是这样使用程序中就会有两个ICON的缘故,
    如果我采用在代码中例化ILA核的方式,使其与VIO使用同一个ICON的两个CONTROL口控制,这样就可以编译通过,使用Chipscope也可同时看到VIO及ILA,但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在Chipscope中的ILA里,我想查看的信号的名字都是DATAPORT[0]~DATAPORT[n]这种样子,我得一个个重命名,人工组bus,如果我监测的信号很多的时候就非常麻烦,不像用Chipscope inserter的CDC方式,可以导入CDC即可获得信号名称及bus分组。
    请问使用代码嵌入LIA的方式时,Chipscope有没有方法导入信号名称??或者使用Chipscope inserter的CDC方式与VIO共用?
    非常感谢!

网友A:
在planahead里面建工程然后打开chipscope会有CDC文件的。

网友B:
planahead里面建工程然后打开chipscope  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能跟我详细讲讲吗?在planahead中建什么工程,只要进去建立一下就可以吗?没怎么用过planahead,不好意思。

网友A:
现在的planahead可以单独作为一个FPGA开发环境来用了,可以代替ISE。
你可以在planahead导入你的ISE工程,或者新建你的工程,添加上chipscope,生成完bit文件后
在planahead中打开chipscope分析器,默认是添加CDC信息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能跟我详细讲讲吗?在planahead中建什么工程,只要进去建立一下就可以吗?没怎么用过planahead,不好意思。
引用 楼主:

他们说的都不对。是不是我气势太盛啊。
使用VIO,就必须例化,不能插入。

网友C:
还有一个工程里面只能有一个ICON
如果你又例化又插入,是使用了两个IC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你这样做应该也是使用了chipscope inserter,就是插入cdc的方式,这样的话跟我工程中插入cdc是一样的,在使用VIO时会使得程序中有两个ICON,造成编译无法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个工程里面只能有一个ICON
如果你又例化又插入,是使用了两个ICON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在例化的情况下导入监测的信号名?还是说例化时只能自己挨个重命名?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们说的都不对。是不是我气势太盛啊。
使用VIO,就必须例化,不能插入。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在VIO的ICON中选择USER1,在插入的CDC中的ICON选择USER2,这样可以编译通过,但是使用Chipscope查看时,只能看见USER1的ICON,找不见切换到USER2的方式,不知道这个USER1和USER2是代表什么。。。

.

网友A:
在planahead中建立工程 例化chipscope,就会有信号名的。

楼主:
当例化LIA检测信号时,可有两种方法添加信号名:
     1,使用FPGA Editor,在Tools -> ILA 菜单中,选Write CDC,可生成带信号名的CDC文件,导入即可,见: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41670.htm
     2,自己编辑CDC文件(同样适用VIO),生成ILA/VIO时会同时生成一个默认信号名的CDC,编辑他即可,然后导入,CDC语法很简单,可参照insert生成的,见: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12281.htm

将VIO的ICON的USER和inserter的USER设置为不同也可以,这样多个ICON可共存,这样相当于两个边缘扫描路径,依照Xilinx的解释是可以通过修改JTAG_CHAIN属性(set with the JTAG_CHAIN attribute),JTAG_CHAIN=1代表USER1,类推,V6最多可有4个,比如可与Ibert共存,但我没有找到修改JTAG_CHAIN属性的地方,望知道的兄弟补充。

引上鸟文供参考
(There are multiple instances of BSCAN primitive for each device, and each instance of this design element handles one JTAG USER instruction (USER1
through USER4 in Virtex-6 for example) as set with the JTAG_CHAIN attribute. Thereby, multiple ICONs can be resolved in a single design.)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D(2013-02-25):
我想同时检测两组不同的数据,是不是就要例化两个VIO呢,但是在其中一个IP中设置位宽后,另外一个IP的位宽也跟着变了,我需要他们是不同的位宽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