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7-08):
请编写一个pokerhand函数,判断输入的5张**牌组合属于下表所列的那种牌:

代号 牌型名称(英文名称) 说明
8 同花顺 straight flush 5张牌均为同一花色并且构成顺子
7 四张 four of a kind 有4张大小相同的牌,例如:四个K
6 满堂红 full house 3张大小相同的牌外加一对
5 同花 flush 5张牌均为同一花色,但不构成顺子
4 顺子 straight 5张牌构成顺子,但不属于同一花色
3 三张 three of a kind 有3张牌大小相同,其余2张牌不构成对子
2 两对 two pairs 有两个对子,例如:两个A加两个K
1 一对 pair 只有一个对子(两张牌大小相同)
0 单张 high card 全都是单张且不属于以上任何情况

网友A:
思路:有特殊到一般的排除法,层层筛选
  1.同色 1.1顺子
  2.成对 2.1 四张 2.2两张
  3.其他

网友B:
这题目难度不小,高手指点

网友C:
思路:有特殊到一般的排除法,层层筛选
  1.同色 1.1顺子
  2.成对 2.1 四张 2.2两张
  3.其他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的分析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