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符号扩展问题

楼主(2012-07-08):
最近由于需要用到符号扩展,写了最简单的程序测试,结果与自己预料不符,查了资料也未能找到关键点,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c++程序中用bit field定义了
struct
{
...
unsigned int imm:16;
...
}I;

...

但是接下来在做加法时,需要对imm变量进行符号扩展,采用了如下语句
dx = ax + (int)I.imm ;
或者
dx = ax + (signed int)I.imm;
之后cout << I.imm;
符号扩展之前I.imm == 0xfff8, 做符号扩展之后 cout 得出的结果还是 I.imm == 0xfff8.
我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资料里面也是讲说 (int)I.imm就可以做符号扩展,
所以请问,我这样做法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声明的时候直接用有符号数即可
typedef struct
{
  ...
  int imm:16;
  ...
}I;

网友B:
直接定义为int吧

网友C:
(int)I.imm扩展的数imm的数值, 而不是imm本身的数据空间. 如I.imm == 0xfff8, 而(int)I.imm =0x0000FF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