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dy单键开关电路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9):
确实是反了。

网友B:
我是Coody,当时是在大虾网发的,随手画的,确实是画反了。电流不大我用三极管的多,成本低些。
这个电路我在很多电池供电的产品使用。
如果使用带EN的LDO,并且EZ是高电平允许,则可以改下电路,直接控制EN,不需要MOSFET和三极管。
在RF遥控器中,按键多,接法有点不一样,任意按键都能启动供电,之后全部关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来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并不能导通呀,按键按下之后Q2貌似不能够导通,求解释 谢谢

网友B:
LS,按键按下之后Q2是不能够导通,但是Q1是通的。这个电路我做了N多产品。。。

网友C:
这个图我不会看!丝杠|的图我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