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容保持住200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2-07-0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用电容 一般都不会很久  漏电流

网友B:
很有意思

网友C:
超级电容,不过很贵哦

网友D:
Super Capacitor
反复充电,就是保持住!

网友E:
1、该电容必须无任何漏电。也就是绝缘电阻无穷大。
2、该电容不对外提供任何电流,也就是外电路的电阻也必须是无穷大。
以上两点现实中你能做到吗?

网友F:
用薄膜电容试试?漏电流比铝电解的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