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做的PS2鼠标键盘通信过程丢失数据

楼主(2012-07-09):
用 CY7C63813 做的自动识别 USB,PS2 鼠标键盘的程序,PS2 通信是在PS2M模块程序的基础上修改的,现在发现PS2通信过程有丢失数据的现象,比如滚动鼠标的滚轮正常的数据是:0x08,0x00,0x00,0x01;发送丢失数据时会有:0x08,0x00,0x01 或者 0x08,0x00,0x00 现象。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PS2M_Send:
_PS2M_Send:
.data:    equ -1                             ; Local stack variables
.cnt:     equ -2
.parity:  equ -3
;        M8C_DisableGInt
    PUSH    X                               ; Build the local variable
    ADD     SP, 3                           ;
    MOV     X, SP                           ;
    MOV     [X + .data], A                  ; Save off the data byte
    MOV     [X + .parity], 1                ; Start the parity at 1
    MOV     [X + .cnt], 8                   ; Send 8 data bits
        MOV                [_fHostRqs], 0
; Test for inhibit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JZ     .rts                    ; Continue to wait if we are inhibited

    DELAY    20, 60                           ; Min delay between check for inhibit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JZ     .rts                    ; Continue to wait if we are inhibited

; Test for RTS
    TST    REG[PS2M_DR], PS2M_SDATA         ; RTS?
    JZ     .rts                             ; Jump if RTS
; change data pin to output mode
        OR           REG[P01CR], 0x01
        OR           REG[P02CR], 0x01                                        ;test debug
; Flow here to send start bit
    CALL   PS2M_Send_0                      ; Start bits are zero
    JC     .inhib                           ; Host has inhibited

    DELAY  2, 12                            ; Wait 2 uSec

; Flow or jump here to sent the data bits
.snb:
    ASR    [X + .data]                       ; rotate the next bit to the carry
    JC     .s1                               ; and send a 1 or 0 based
.s0:
    CALL   PS2M_Send_0                       ; Send 0
    JMP    .cont
.s1:
    INC    [X + .parity]                     ; Count the number of 1 bits for the parity
    CALL   PS2M_Send_1                       ; Send 1
.cont:
    JC     .inhib                            ; Did the host inhibit us during the last bit?
    DEC    [X + .cnt]                        ; If not, send the next bit
    JZ     .s_parity                         ; When it hits zero, do the parity
    JNC    .snb                              ; It will carry after the parity bit is sent

; Flow here to send the stop bit
    CALL   PS2M_Send_1                       ; Stop bits are 1
    JMP    .success

; Flow here after all 8 data bits have been clocked out
.s_parity:
    MOV    A, [X + .parity]                  ; clock out the lsb of the parity
    MOV    [X + .data],a                     ; Save the data
    JMP    .snb

; Jump here on a successful stop bit
.success:
    MOV    A, 0                              ; Flow here after a successful stop bit
;    CMP                [PS2M_bCmdCnt], 0x00
;        JZ                .exit
;        CALL   PS2M_ReadSendBuffer
        JMP    .exit
; Jump here if we failed because we were inhibited
.inhib:                                     ; Jump here for any failed bit
        OR     reg[PS2M_DR], PS2M_CLKH_DATAH
        MOV                [_fHostRqs], 1
        MOV    A, 0x88
    JMP    .exit
; Jump here if we found a RTS
.rts:                                        ; Jump here for a RTS
    MOV    A, 0x90                           ;
; Jump or flow here to exit
.exit:
        ;change data pin to input mode
        AND           REG[P01CR], 0xfe
        AND           REG[P02CR], 0xfe                                        ;test debug
    ADD    SP, -3                            ; Clean up the stack
    POP    X
;        M8C_EnableGInt
        PUSH   A
        DELAY    38, 12                         ; Wait 38 uSec
        POP           A
    RET
;-----------------------------------------------------------------------------
;  FUNCTION NAME: PS2M_Send_1, PS2M_Send_0
;  DESCRIPTION:   Local function.  Assembly interface only.
;
;-----------------------------------------------------------------------------
;
;  ARGUMENTS:
;
;  RETURNS:
;
;  SIDE EFFECTS: REGISTERS ARE VOLATILE: THE A AND X REGISTERS MAY BE MODIFIED!
;
;  THEORY of OPERATION or PROCEDURE:
;
;-----------------------------------------------------------------------------
PS2M_Send_1:
    OR     REG[PS2M_DR], PS2M_SDATA  ; Set the data bit high
        DELAY    10, 12                         ; Wait 10 uSec
    ; Clock Low                             ; Clock Low and the data
    AND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Low
    DELAY    38, 12                         ; Wait 38 uSec
    ; Clock High                            ; Finally Clock High and the data
    OR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High
    DELAY    22, 60                         ; Wait 22 uSec
    ; Check for inhibit
    CLEARC                                  ; Carry clear indicates success
        AND           REG[P02CR], 0xfe                                        ;test debug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JNZ    .clock_done                      ; Jump if not
    SETC                                    ; Carry set indicates fail/Inhibit
.clock_done:
    ; Done
        OR           REG[P02CR], 0x01                                        ;test debug
    RET

PS2M_Send_0:
        AND     REG[PS2M_DR], ~PS2M_SDATA                  ; clear the data bit high
        DELAY    10, 12                         ; Wait 10 uSec
    ; Clock Low                             ; Clock Low and the data
    AND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Low
    DELAY    38, 12                         ; Wait 38 uSec
    ; Clock High                            ; Finally Clock High and the data
    OR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High
    DELAY    22, 60                         ; Wait 22 uSec
    ; Check for inhibit
    CLEARC                                  ; Carry clear indicates success
    AND           REG[P02CR], 0xfe                                        ;test debug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JNZ    .clock_done                      ; Jump if not
    SETC                                    ; Carry set indicates fail/Inhibit
.clock_done:
    ; Done
        OR           REG[P02CR], 0x01                                        ;test debug
    RET

楼主:
源码,怎么会这样....

楼主:

.SECTION
PS2M_SendNextByte:
_PS2M_SendNextByte:
; Anything to send?
mov a, [PS2M_bTxPktIndex] ; Get the index
cmp a, [PS2M_bTxPktSize] ; Compared to the packet length
jz .exit ; Anything left to send?
M8C_DisableGInt ; Disable interrupts
mov x, [PS2M_bTxPktIndex] ; Get the index
mov a, [x+PS2M_aTxBuffer] ; Get the next byte
call PS2M_Send ; Send it
cmp a,0x00 ; Successful?
jnz .exit ; Jump if not
inc [PS2M_bTxPktIndex] ; Bump the index
.exit:
M8C_EnableGInt ; Enable interrupts
ret
.ENDSECTION

楼主:

while(PS2K_TransferInProgress())
{
                PS2K_SendNextByte();
        if(fHostRqs) return;
}

楼主:
贴的代码真丑,还不如抓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