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 8路独立单刀双掷开关 ????

楼主(2012-07-09):
单刀双掷开关,8路的,统一控制,面板安装式,有木有?有木有??

求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T叔,我说的是面板安装式的,高电压大电流的切换开关,8路的,就是切换一下,8路全切换。样子跟下面似的。

网友A:
http://www.lgaudio.net/jcdq/list.asp?id=7586

>> 开关.保险管
  ★(Y33B)日产松下白色扁柄12脚钮子开关:日本Mastushita松下公司生产,白色塑料扁柄,12脚4刀2掷开关,直脚焊接线路板固定
商品数量:47只 本产品被浏览304次  热卖中
商品折扣: 10 折   赠送积分:0 分 查看本站积分制

商品价格:¥3.5元
¥3.5元
VIP用户将有更多折扣

市场价会员价

★(Y33B)日产松下白色扁柄12脚钮子开关:日本Mastushita松下公司生产,白色塑料扁柄,12脚4刀2掷开关,直脚焊接线路板固定,3.5元/只。
注:本网站的购物车和“顾客留言”栏可以下单购买,“顾客留言”栏里有银行帐号和联系地址、电话,无须注册便可留言,里面也可以选择悄悄话留言,非常方便。

网友B:
有那种可以组装起来的开关,每一组的功能是相同的,想要几组就装几组。另外一种旋转开关也可以替代,国外的,没找到国内替代产品。参数如下:

网友C:
你到底要独立的还是统一的?标题要独立的内容要统一的。

楼主:
应该是八刀双掷的开关

楼主:
T叔给力,但是上面的是四刀双掷的,请问有没有八刀双掷的啊?

网友A:
大电流高压四刀双掷已经不多见了,原因是簧 片需要较大的工作压力才能保证接触稳定,八组搅在一起恐怕要大力士才扳得动.哈哈
一般多组开关切换常用多触点的中间继电器来实现.

楼主:
啊!看来设计的时候还得考虑器件是否能买到啊。T叔,谢谢,受教了。增加继电器又要增加触发电源。唉。想省事,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网友D:
除了考虑器件的易买程度,还有一点很重要----合理的工艺。

网友C:
其实别人设计都是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