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出现错误,求指教

楼主(2012-07-09):
mcu是CY8C21434,我用c写的程序 程序也不长,150多行 也没有用多少模块(1个iic,1个csd,1个timer8),生成文件时总是出现错误:
!ERROR {linker} Not enough space in FLASH to store xidata.
在project-settings里改linker, 往大改越改越不够,往小改相应的flash里已经有数据了;怎么改都是不行。
按理说21434有8k的flash,我的程序也不可能8k都占了,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顶顶顶顶顶,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B:
可以附上您的project?

楼主:
附上project 感谢4楼的jxin

网友B:
我尝试用新版本的Imagecraft compiler 8.05 , 代码编译出来是6K多,原来7 版本的是8.2K,超出这个片子容量。
虽然那三个模块没可能占用6k那么多Flash,但是您的code里有很多math functions, it is take up lot of flash, 参考AN60468 - http://www.cypress.com/?rID=45644

网友B:
新imagecraft complier 下载地址
http://www.cypress.com/?rID=58674

楼主:
感谢 jxin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