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鼠标实验的问题-总线只复位一次,无法识别

楼主(2012-07-09):
下面是调试信息:
总线只复位了一次,就不再复位了,奇怪的是挂起中断也没有,不知是什么原因,直接用例程的代码,我一点也没改。大家能不能帮我看看

********************************************************************
******             《圈圈教你玩USB》之 USB鼠标                ******
******                      AT89S52 CPU                       ******
******                  建立日期:Jul 08 2012                 ******
******                   建立时间:22:07:46                   ******
******                    作者:电脑圈圈                      ******
******                    欢迎访问作者的                      ******
******           USB专区:http://group.**/93/       ******
******      BLOG1:http://www.**/blog/computer00    ******
******                BLOG2:http://computer00.21ic.org       ******
******                  请按K1-K8分别进行测试                 ******
******    K1:光标左移  K2:光标右移  K3:光标上移 K4:光标下移   ******
******    K5:滚轮下滚  K6:滚轮上滚  K7:鼠标左键 K8:鼠标右键   ******
********************************************************************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楼主:
补充一下,用其他的代码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我的电脑上也没有弹出无法识别的对话框。。。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试了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全过程中 Good Link 对应的 LED11从来没亮过,暂时没检查出板子的连接问题,奇怪的是用用表检测发现D+ D- 都是低电平,拿了一个 2.7 K 的电阻把 D- 和 3.3 V 之间连起来,会有总线复位和挂起中断,但是感觉比较奇怪。
初步怀疑是D12坏了。

楼主:
通过简单的LED程序发现P02无法输出低电平,这样的话好像就没有办法发送出 SetMode(0xf3) 命令了,不过奇怪的是还能接收到USB中断。

这版块咋这么冷清。。。

楼主:
手上没有51了,只能回去再换一个试试了,
希望不是D12本身的问题。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芯片后就正常能用了,幸好不是D12坏了,焊贴片会很烦的。。。
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A(2012-10-20):
估计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B(2013-01-19):
你好,看到了你的帖子,我和你碰到同样的问题,d12连接后只发生了一次复位中断,然后没有其他的了,id 号读取正确,并且连接后电脑有响应,看到你已经圆满解决,想请教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已经想了好久了,感激不尽,直接回复或者这是我的邮箱1175749176@.qq.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芯片后就正常能用了,幸好不是D12坏了,焊贴片会很烦的。。。 问题圆满解决。 ...

好吧,问题不一样。。我的电脑有无法识别,d+脚有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