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选择

楼主(2012-07-09):
有个LED电路,单LED功率就有350瓦。还有个单片机。单片机控制LED亮灭。电源为28伏或者52伏。LED会全灭或者全亮,会有任意闪烁效果。

正因为如此,这电路电流变化极大。我想问:
如果用52伏,LED部分和CPU单独供电(CPU用28伏,然后DC-DC,LED直接52伏),这样LED部分如何滤波,电容还是电感好一点?参数

如果单一28伏,CPU部分和LED部分如何隔尽量减少影响。同问滤波的选择问题。

网友A:
要减少电源的干扰,你最好选择隔离的电源方案,
输入要顶得住52V 输出是5V或者3.3V 给单片机供电,然后控制亮度用光藕来做。
至于滤波,电源输入输出常规的滤波还是要的,
3.3或者5V输出端,增加LC滤波,
当然良好的板子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B:
电源隔离肯定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