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漂移问题

楼主(2012-07-09):
所用传感器属于催化燃烧加热元件  由于要在高温环境使用 所以传感器部分通过5米屏蔽线接到变送器上,现在的问题传感器标定正常后过个一两天 信号就会向下漂移,传感器通过放大信号后将0.4V-2V的电压信号给变送器,变送器作为0点-满量程,标定后过几天总是会漂移到0.4V一下,甚至都没有信号了,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有遇到的吗 该如何是好呢?变送器将5V电压给传感器端,传感器端转5V为2.5V给传感器供电,由于线是5米的,传感器端的地比变送器端的地高了0.04V,

网友A:
是不是露点仪呀,你这个还不错,往下偏移。往上偏移的才叫闹心了,我认为是传感器的问题,或者使用环境中一些问题。

网友B:
在漂移到0.4V的时候,你是否测量变送器传感器侧的电源电压,传感器的信号电压,如果有的话,建议上传有助于分析,若没有,建议进行实际测量。

楼主:
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没变 现在就是传感器端的运放输出变了

网友C:
我猜猜,LZ是用的可燃气传感器吧,如果是电桥方式,问题不大。不是的话传感器电压是多少?2.5V?温度变化时输出变化1mV,那么你再计算一下,放大以后信号变化多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什么运放,过一天的漂移这么大?感觉不对劲啊,再差的运放也不会0.x伏一天的变化啊,好像是运放坏了?

网友B:
4# PROTEL_QQ 建议检查运放的电源是否有问题,芯片是否有发热等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将运放与变送器断开,检查信号是否变化;如果还是有变化,将运放与传感器断开,直接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信号输入运放。这样就可以逐级判断到底是后续的负载或者信号源带来的问题,还是运放自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催化燃烧传感器上电后需要预热一会才稳定的,标定的话起码要预热3小时以上
初次使用稍微用气体吹一下传感器,长期不接触可燃气传感器会休眠,预热时间会长。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   是催化燃烧的可燃气传感器  不过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没有变化 就是传感器端的运放的输出电压变了  运放的供电电压是5V   现在的情况就是传感器端的地 通过5米线 回到变送器端 传感器端的地包括运放的地 都比变送器端的地高0.01V  之前是0.04V  换了粗线后是0.01V  还是向下漂   这会是俩头的地有压差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