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WDG的复位时间

楼主(2012-07-09):
初始化程序如下: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必须首先使能命令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128);//
  IWDG_SetReload(0xFFF);//最大的重装值
  IWDG_WriteAccessCmd(KR_KEY_Enable);//唤醒看门狗
复位时间应该是13s左右吧
主循环程序如下:
  while (1)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IWDG_WriteAccessCmd(KR_KEY_Reload);
//    PerameterThread();//参数设置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RESET);//开灯

    Delay(5);

//    Println("234");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SET);//关灯
    Println("235");

    Delay(450);
  }

我的SysTick设置0.1ms中断,也就是说一个循环不到50ms,为什么IWDG就复位了呢?已经可以打印出一个235,然后等不到下一个234就复位。只要我把IWDG_WriteAccessCmd的函数内容注释掉变成空函数,程序就不回复位?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没人理我吗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复位时间是不是13s。还有你的delay函数时延时多少时间。

网友B:
建议LZ用示波器,这样stm32 IWDG的复位时间、以及Delay的 时间都可以准确测量。问题就容易弄清楚了。

网友C:
看下你的狗复位时间是多少,还有你的程序是跑飞了

楼主:
首先我的delay函数延时还是很准的这个是用示波器测过脉宽的
其次我编了个程序,初始化之后管脚拉高10ms然后再拉低,不喂狗,大概280ms之后电平变高,是否可以认为复位时间是280ms?
看门狗理论值我是这么算的:0xFFF*(40K/128)=13.104没算错吧?

楼主:
这个问题我初步找到原因了:因为我烧程序用的iap方式,在开始的bootload那块设置看门狗预分频=4,重装载=ff,然后正式程序里再设成128和fff,最后读了一下寄存器发现,好像这两个值没有写进去,程序还是按4和ff走的,所以复位时间总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我已经在正式程序里加了两句
  while(IWDG_GetFlagStatus(IWDG_FLAG_PVU) == RESET);
  while(IWDG_GetFlagStatus(IWDG_FLAG_RVU) == RESET);
然后再写那两个寄存器,但是好像依然没写进去
请问在不改bootload的前提下,我要怎样做才能在正式程序里调整这两个寄存器呢

网友D:
stm32很稳定,不需要看门狗。

楼主:
功能表里有这一条,看门狗肯定不能省的,不然以后会有麻烦

楼主:
再顶一下吧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在iap设置完看门狗之后,主程序如果看门狗不初始化的话是不起作用的,初始化之后,是按照iap设置的值来存储的。但是之后我又通过串口设置了一次,设置过程和初始化一样,这回就设置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期待专家释疑

网友E(2013-08-15):
IWDG->KR = 0x55;    //解开PR和RLR写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