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绝缘的散热片?

楼主(2012-07-0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散热片加绝缘垫片,绝缘垫圈(防安装螺丝短路)

常用的散热器(灯杯)材料:铝合金、陶瓷、导热塑胶
各种材料的优缺点:
铝合金:
        优点:a.导热系数高
              b.市场成熟有较多的标配件
              c.加工技术成熟
        缺点:a.需要二次加工有污染,工艺复杂
              b.设计结构受限于冲压磨具,达不到理想的对流散热效果。
              c.外观设计千篇一律,没有产品差异化优势。d.耐腐蚀性差

陶瓷:
      优点:原料价格低廉,导热效果一般
      缺点:烧结工艺量产难度大,韧性无法满足要求

导热塑胶:
  优点:a.注塑成型设计结构自由,可以充分发挥对流散热
        b.辐射系数远大于金属可以快速的将散热器上的热量辐射到空气中,并通过对流散热带走
        c.一次成型并具有电器绝缘性,缩短生产周期,增加产量,并且环保无污染。
        d.重量轻于铝合金35%以上,减少运输成本。
        e.外观设计自由,增加产品个性化竞争力
   缺点:a.前期需要有开发磨具的费用,平均单颗成本价格与铝相当(未来大量生产后成本会大幅下降)

网友B:
直接接地不就得了,为何必须绝缘?

网友C:
LZ估计是怕电侧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在车上的,BOSS说不想搭铁,我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就让我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