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试输出日志

楼主(2012-07-09):
观察上位机软件开发人员经常会输出很多运行日志、调试日志啊等

好像没啥人介绍过单片机肿么输出日志哇,比如用AVR单片机举例~

#define __AVR_FILE__ (( __FILE__ ))
#define __AVR_LINE__ (( __LINE__ ))

这样是用编译器的指令来知道源文件名和程序行号,然后就可以输出一些特定的打印信息,这样是不是调试起来更方便,求大侠们有没这么做过的?能给出源代码么 嘿嘿

网友A:
谁说没有?
MAP,OBJ等等不都类似吗?

楼主:
叶公 我去搜搜看看哇

网友B:
/* Use global logger */
#define LGDFT NULL

#if LOG_LEVEL >= LOG_LEVEL_ERROR
#define LOG_ERR(logger,tag,text...)                             \
    do {                                                        \
        Logger::getInstance()->**ut(logger,                   \
            Logger::getInstance()->logFmt(                      \
                "ERR ", tag, __FILE__, __LINE__, text));        \
    } while(0)
#else
#define LOG_ERR(logger,tag,text...) do {} while(0)
#endif

#if LOG_LEVEL >= LOG_LEVEL_WARNING
#define LOG_WARN(logger,tag,text...)                            \
    do {                                                        \
        Logger::getInstance()->**ut(logger,                   \
            Logger::getInstance()->logFmt(                      \
                "WARN ", tag, __FILE__, __LINE__, text));       \
    } while(0)
#else
#define LOG_WARN(tag,text...) do {} while(0)
#endif

#if LOG_LEVEL >= LOG_LEVEL_DEBUG
#define LOG_DBG(logger,tag,text...)                             \
    do {                                                        \
        Logger::getInstance()->**ut(logger,                   \
            Logger::getInstance()->logFmt(                      \
                "DBG ", tag, __FILE__, __LINE__, text));        \
    } while(0)
#else
#define LOG_DBG(tag,text...) do {} while(0)
#endif

#if LOG_LEVEL >= LOG_LEVEL_INFO
#define LOG_INF(logger,tag,text...)                             \
    do {                                                        \
        Logger::getInstance()->**ut(logger,                   \
            Logger::getInstance()->logFmt(                      \
                "INFO ", tag, __FILE__, __LINE__, text));       \
    } while(0)
#else
#define LOG_INF(tag,text...) do {} while(0)
#endif
这个管用不?

楼主:
嘿嘿  还是 狼锅给力哇  分都给你了

网友A:
PC编程和MCU编程没啥本质区别,PC编程使用的手法,在MCU上基本都能实现,只不过有没有必要而已。

楼主:
恩  叶公说的对,思想都差不多

我觉得这样输出日志可能对单片机调试起到一些作用,相信大多数的非老鸟都没这样用过吧

等我改一下  老狼的 源码,改成C风格的

网友B:
恩  叶公说的对,思想都差不多

我觉得这样输出日志可能对单片机调试起到一些作用,相信大多数的非老鸟都没这样用过吧

等我改一下  老狼的 源码,改成C风格的 ...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好主意  我可以把完整版分享出来  不过LZ也得把修改之后的代码分享出来 然后写篇文档介绍一下

楼主:
这个是个好主意  我可以把完整版分享出来  不过LZ也得把修改之后的代码分享出来 然后写篇文档介绍一下
引用 网友B:

额,我贴出一个C风格的,可以实现 文件名/行号/函数名/输出类型/标签/一个整型变量的值

网友C:
每天一个压缩包,注释里面随便写,一目了然。

楼主:
哈哈 NE3个5  大牛

每天一个压缩包 是版本管理最好的办法不

网友C:
哈哈 NE3个5  大牛

每天一个压缩包 是版本管理最好的办法不
引用 楼主:

还是要看多大的工程,人少可以,人多没试过。

网友B:
版本控制才是正道:lol

网友D:
去弄个版本控制软件,方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