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STM32 量产编程软件( 或连同编程器 )

楼主(2012-07-09):
如题。需求:
1)支持 STM32 和 LPC 的 Cortex 3 大部分芯片,目前必须支持的有:STM32F103RC,STM32F103C8,LPC1754....
2)将芯片焊在 PCB 板上后编程,不要那种将芯片单独放在测试座上的。
3)PCB 只预留 SWD 接口:VDD,GND,SWCLK,SWDIO,SWO,nRESET。接口电路已镜验证过(用ULINK2在MDK工程里下载是正常的)。
4)独立的编程软件,可以读入 HEX 文件。并有 FLASH 加密选项。
5) 不强求的可选功能:具有符合生产线使用的特针,编程器可保存目标文件和设置,无需连接电脑即可运行,并带有密码保护、编程数量设置等功能。
jackchung78@163.com

网友A:
这个你得找mcuisp,这些功能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甚至比你想的更强大。

网友B:
给楼主提个醒:
LPC1754(可扩展到nxp的所有Cortex芯片)的SWD口,在芯片加密后,是禁止掉的。
所以不应该把SWD口作为nxp Cortex芯片的生产烧录口,而应该留出串口ISP口。

这一点上,STM32显然做的更好,留出SWD和串口均可。

网友C:
LS说的有道理,还是用ISP好点,加密再烧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