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设计中的电平转换为什么不能统一下呢?

楼主(2012-07-09):
系统设计中的电平转换确实是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
为何在这方面不统一呢  ?:loveliness:

网友A:
标准话的东西。
各个公司有自己的出发点。
不过相对来说还是很标准了。

网友B:
有转换芯片 这个就简单了很多!

网友C:
使用转换芯片吧      这个减轻工作量   选芯片时尽量选用接口电平相同的   呵呵

网友D:
各种的转换都有其一定的标准的。

网友E:
大家都用转换芯片

网友B:
6楼说的对,有了转换芯片就行了!

网友B:
而且处理器的工作电压也不统一,有的追求的是低功耗

网友F:
设计的时候尽量选同一电平的芯片,还不行就转换。同一电平的芯片绝对能找到,但是考虑到价格,有时候还是转一下更合适。

网友G:
与楼主有同感,进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H:
三年前五伏,三年后技术进步了,出了三伏三的,但并不能做到所有器件同步发展

网友I:
电平没法统一,因为这些都是随着半导体工艺的进步不断变化的,比如以前5V现在还用在工作频率为G以上的器件里面的话,根本没法达到这么快的速率,因为幅度大的话没法翻转这么快,且功耗大。而也没法因为出现新工艺就把以前老的器件都改了,这涉及到成本。

网友J(2012-12-28):
觉得12楼说的很对  电平多少应该为主流  还是 应该看目前的 科技 市场etc

网友K:
这个都是各个公司处于自己利益来考虑的

网友L:
也有自己公司发展的需要把

网友M:
原因太多了 不好说

网友N:
使用转换芯片吧

网友O:
恐怕很难吧

网友P:
也有些应用上的考虑吧

网友Q:
表示不了解内幕

网友R:
转换芯片吧

网友S:
低压DSP出现需要电平转换在现代电子系统中,特别是数字电路中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芯片设计,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低电压工作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