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7-09):
这个是加了散热器的电阻吗,在电源入口处,是功率电阻吗,能否告知具体品牌和型号

网友A:
像个保险。

网友B:
好像是那种水泥电阻呢,你这图也看不出来多大

看材质像功率电阻

网友C:
描个图上来看看,分析下即可知道是什么了吧

网友C:
串在电路中的 是保险丝之类,功率电阻
并的化,压敏 ESD类二极管

楼主:
是串在电路中的

网友D:
用万用表量量不就行了

网友E:
看线路板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