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是覆盖还是排除?

楼主(2012-07-09):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当一个ADC中断到来时候,程序正在中断处理数据,这时候ADC有转换结束,请求中断,因为正在中断中,所以这个请求在外面等待
但是就在时候,又一个ADC转换结束,请问此时,是覆盖掉上个等待中断请求还是不覆盖,排队?

网友A:
ADC没有FIFO的,所以不可能排队,只能覆盖,所以可以使用DMA来传输转换数据。

但是,因为没有数据FIFO,所以即使DMA也不能保证完全不丢数据。所以,要确保不丢数据,必须全盘考虑代码的负载量。

对于STM32F2和STM32F4系列,新增了OVERRUN标志位,指示数据被覆盖。

网友B:
会覆盖的,ADC的结果会自动更新到最近一次转换的结果。

网友C:
这种情况下,用DMA会好比较好吧?

楼主:
不是 我就是想问 会不会覆盖那个中断请求,如果不覆盖,那么内存会不断得减少,直到溢出

楼主(2012-09-01):
知道了,挂了这么久,结贴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