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的问题

楼主:
我搭了个LM393电路,见附件。无论3脚电压是高于2脚还是低于2教,1脚输出老是低电平。我换另一个通道,输出老是高电平。用MULTISIM仿真就好使,3脚电平高于2脚,1脚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请问是电路有问题还是LM393坏了?我手上只有一个LM393,不好验证。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2-07-09):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查实际电路吧,看电源,地管脚连接。封装是否对。实在不行换器件,没有工具不行的。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发表过,有个叫:蓄电池保护电路。你可以去搜看一下留言什么的。他说是共模电压问题,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但我还是新手,也不明白,还请高手支招。

网友C:
电源接上,直接测试电源管脚是否正常,即Vcc和GND,如果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使用稳压电源输入3脚和2脚,测量输出。在验证的过程中尽量简化电路,这样可以排除很多不必要的干扰。

楼主:
谢谢!只可惜手上没有可调电源。我先搜搜蓄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
搜到了,是说有个共模电压的问题,说LM393输入共模电压最大VCC+-1.5V.不是太懂。

楼主:
这是手册上关于共模电压的。

网友C:
“LM393输入共模电压最大VCC+-1.5V”
共模电压是指你的芯片的正负输入端的对地电压值,图中显示其VICR为0~3.5V,即其两个输入端的对地电压不能超过3.5V。

楼主:
谢谢!今晚再试试。

网友D:
看下共模电压,如果电路没有错的话,就换个片子吧,393不是什么敏感器件没那么邪乎 很简单的

网友E:
做比较就是做比较, 不能悬空哦!

楼主:
没有悬空。昨晚试了一下,没有可调电源,仍用电位器,发现两个电位器电压之和在1.8V以下正常,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F:
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G:
这个电路结构停简单的不是

网友A:
没有悬空。昨晚试了一下,没有可调电源,仍用电位器,发现两个电位器电压之和在1.8V以下正常,以上就不行了。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这个结论不对啊。1.8v太少了,共模才0.9v。总觉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