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CH376+3G上网卡通讯,请前辈指导

楼主(2012-07-09):
想用STM32+CH376+3G上网卡通讯,请前辈指导
谢谢!

网友A:
指导什么?

楼主: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可行的话怎么弄呢,我一点头绪都没有,百度找不到3G的资料
CH376的资料有一些。
给我一点资料吧,指导一下具体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这三个关键字不足以表明你的方案是什么

楼主:
就是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数据
我想采集远程的图像 2.4G无线模块距离不够,GPRS流量玩不起,所以想用3G无线上网卡
现在打算用STM32单片机,我手里有一个CH376S芯片,用来作为USB主机

网友A:
图像数据的话 得留意STM32是否能处理得过来

USB部分主要是什么干什么的呢
用CH376倒也可行 因为它封装了协议栈所以可以加快开发速度
但是 需注意吞吐量的问题  还有就是若对成本敏感则不应使用它 而应该自己来写协议栈

无线模块市面上有很多 根据需要来选择

楼主:
USB部分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3G无线上网卡都是USB的,而我用的STM32F103没有USB-HOST
我现在主要是3G的驱动程序无从下手,CH376有例程,我曾经用它读过U盘。
在网上我一直没找到3G开发的资料,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B:
stm32可以换成107系列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实现,因为上网卡有个客户端软件用来拨号。比如我现在用的是电信CDMA2000的上网卡。首先上网卡需要装驱动,然后每次使用还得用自带的客户端拨号。比如拨号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你要怎么解决。

网友B:
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能完成拨号任务吗

网友C:
如果你不知道能否完成拨号任务,那一定不能。因为你一定写不出3G卡的驱动。

 还是老老实实上片ARM9,跑个LINUX,再用3G吧。。

网友A:
3G我没弄过  谁卖你模块你就找谁要资料啊

网友D:
指导……什么?

网友E(2014-02-16):
请问楼主的这个方案可以吗,还是改用了其他方案,请指点一下

网友F:
我们一直做3g的方案,实话说,3g直接用stm32是比较吃力的,建议大家用低成本的linux系统,低成本的系统批量应用也就不过50元,比楼主的方案差不了多少,况且楼主还是要传输图像,单片机的性能有点悬。

网友G:
LZ  你的方案可行么

网友H(2014-11-06):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直做3g的方案,实话说,3g直接用stm32是比较吃力的,建议大家用低成本的linux系统,低成本的系统批量 ...

请教下,用什么芯片跑Linux系统来实现摄像头3G传输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