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2012-07-09):
这个电路如何工作?
8V2 input 是输入,5V ref是一个基准源,当POEWER ON为高时,输出在5V OUT,调整R1的阻值可改变输出5V OUT的电压。。老板说这是一个镜像稳压电路。。我不是很明白这个原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Q2、Q3、R3构成的镜像稳压。通过R3上的反馈电压调节输出。

网友B:
POWRON为高时,Q4导通,由于R3上的压降,使Q2导通,致使Q1微导通,处于可变的线性区,Q3做为负反馈使用。

楼主:
如何镜像?我发现我小白了,,

网友C:
调整R1的阻值“很难”改变输出5V OUT的电压!
Q3基极串一电阻,似更好“看”一些。

网友D:
1. 工作时,Q4到GND;
2. V_REF使Q2导通(R3电压须小于5V_REF-Vbe2),Q2通则Q1通;5V_OUT逐渐上升
3. 5V_OUT高于 5V_REF -Vbe2 +Vbe3 时,Q3导通,拉高R3电压使Q1Q2截止;5V_OUT逐渐下降
4. 5V_OUT低于 5V_REF -Vbe2 +Vbe3 时,R3电压降低,重复第2步;

至此,Q3负反馈形成,5V_OUT = 5V_REF -Vbe2 +Vbe3。

网友E:
图左右画反了。

网友F:
简单的带使能脚的稳压电路,用4个管子,不合算吧。
搞一个带使能的LDO好了。

网友G:
这个电路更像是研究性质的,元件太多。从产品的角度出发,搞个简单的LDO就好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亲,你把管子的工作状态搞错了

网友H:
改变R1改变输出电压的说法真不大靠谱。。。
从右向左看图真不大舒服。。。
估计LZ从输出到输入画图的时候也挺蛋疼的吧。。。

网友I:
(1) R1只是在关断时给Q1提供B极电压,以关断Q1,其他的没有作用的,Q1如果太大的话会影响关断的速度,太小的话会加大Q2的电流,与输出电源没有什么关系的.
(2)分析电路时,可以认为Q2的开关状态,R2电阻等效为0R,则Q2的E极为5-0.7=4.3V
(3)同样Q3的B极为4.3+0.7=5V,也就是输出电压为5V
(4)假设输出电压增加到5.5,则Q2的E级电压为4.8V,此时Q2的B极电压还是5V,所以Q2的Vbe只有0.2V,Ic会非常的小,小到可以关掉Q1的输出电流.
(5)其实整个电路的压降全在Q1,且Q1总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果输出电流大的话,Q1会很热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亲,你把管子的工作状态搞错了
引用 网友H:
习惯先用导通、截止去分析,然后不间断的导通/截止切换 = 放大。
--确实是不规范的做法;就当我是先微分,再积分吧;P

楼主:
简单的带使能脚的稳压电路,用4个管子,不合算吧。
搞一个带使能的LDO好了。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款成品机上的电路~
LDO好用是好用,SOT89的5V电流不够后续电路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