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fifo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都有思路了,你可以自己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写的不行,所以才想你们请教呢!

网友B:
:L这是什么代码,我都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猴哥,这不是代码,这是思路!!!!!!

网友B:
代码的没有。
自己学习吧。太基础的我觉得还是学习一下比较好。
HDL语言,我扣了半年~
还是觉得学的很浅

网友C:
自己写的FIFO模块?还是操作FIFO IP核?

网友D:
你希望这种接口,你就要用个控制器套子,吧标准时序换成你的特定的时序

网友E:
always@(posedge clk)
if(rst||full)begin
    wr_en<=1'b0;
    wr_dat<=X'd0;
end
else begin
    wr_en<=1'b1;
    wr_dat<=dati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