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09):
1、关于三相电机的通电顺序问题,是不是每一个电机都是一样的?
如正转:AB AC CB CA BA BC?
2、关于PWM调速
如当前AB通电  那么A常通  B PWM调制?   还是A B 均为PWM调制信号??
3、关于通电切换
如AB到AC 是根据电机霍尔传感器传回来信号?还是定时?
如果是信号的话,如果出现延迟了,电机会是什么状态?停转?

楼主:
只不过是问的基础了点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  网上能查到驱动电路  能查到运行程序  偏偏越基础的东西越找不到  大家帮下忙了  谢谢!

网友A:
电机会出现失步

网友B:
推荐楼主去啃一啃书
推荐一本吧 <现代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的原理和设计>

网友C(2012-10-25):
现代无刷直流永磁电动机的原理和设计  这本书我看过,好像没什么帮助,里面罗列了一大堆公式,却基本不联系实际应用

网友D:
1、你的相序是错误的,应该是AB  AC  BC  BA  CA  CB
2、理论上都可以,但实践中一般都只是一个桥臂作PWM控制,而另一个桥臂导通,这样可以减少一个桥臂的开关损耗,降低了开关管的发热,提高了可靠性。
3、换相是根据位置信息(也就是霍尔元件的检测信号)来进行的。

网友E:
无刷直流电机是不是还是属于交流电机范畴的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