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virtex5 并行FLASH配置

楼主(2012-07-09):
卡子上是个并行FLASh上,并行的是不是就是BPI FLASH,并且impact没有这个型号,该怎么弄

网友A:
这个没弄过,坐等高手

网友B:
platform也支持并行的,BPI需要选用Impact支持的器件,没有这个型号可查看更高的ISE版本,是否有新增器件支持

网友C:
没有就是软件不支持。

网友D:
没明白。: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