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不用电感】去搭无源滤波器

楼主(2012-07-09):
像现在的各种Chev,Butterworth滤波器都是由T型或Pi型电路配合电感电容得出来的
但电感占体积,电磁干扰大
能不能不用电感去搭所需类型的无源滤波器

网友A:
简单的滤波器只用电容就行。
但复杂的无源滤波器应该还需要电感。

网友B:
可以用RC无源滤波器但插损很大.最好还是用电感的LC无源滤波器

楼主:
3# freq 是指电阻部分损耗太高了吗?

楼主:
3# freq 实搭过程中,电感 对电路的电磁干扰大吗?
尤其是做一些带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B:
不会,因为磁环或磁灌本是磁屏敝的

网友B:
不能只用工字型或柱型磁芯

网友B:
工字型或柱型磁芯由于本身无磁路的屏敝,电感对电路的电磁干扰会很大

网友C:
给您推荐一个包含高通、带通、低通有源滤波器。状态动态滤波器。电路图。不知道怎么传。您自己查一下

网友D:
无源的恐怕不行,有源的,可以使用运放搭模拟电感,信号滤波还是可以试试的。

楼主:
6# freq 因为磁环外面还会包一层屏蔽物质?

就是上图的外层还要包一层东西?

楼主:
7# freq 只能用环状吗,因为它磁场对称分布?

网友B:
包的那一层不是屏蔽物质,是绝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