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st公司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7-09):
我目前有2台一样的设备,有一台电路板坏了,不能正常显示,发现是其中有一个芯片发烫有烧糊的迹象。查看另外那台好的对应位置芯片,是ST的一个8脚贴片集成电路。封装应该是tssop8的,上面印着第一行是:528RP,第二行是:K026,我也不知道具体型号,我把图片发给好多经销商,他们说不知道型号,没有货。我自己猜可能是spi的存储器,但是我去st的官网查也查不出是什么型号,都没办法买到。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谢谢。

楼主:
高手们都躲起来避暑了吗?或者给个st的总部技术支持的邮箱也行啊。

网友A:
这个喷码只是个序列号,不过可以猜测出它是什么芯片。
你要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如原理图啊、连线图、周围PCB器件的型号图片啊。
让DX们来猜测!!!

楼主:
终于有高手出来提示了。我用万用表量了好半天,画出个大概的示意图出来,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啊,谢谢了!

楼主:
dx出来帮帮忙啊。怎么都没人进来给出出主意呢?谢谢了,先自己顶

网友A:
标引脚不要标接到CPU的第几个脚,你最好把这个脚接到CPU哪个脚上,该脚的功能是什么标上。
把引脚标上功能!
不过,看右边又有RST,又有CLK的,是不是一个电源监控的复位芯片?
复位芯片?

网友:
终于有高手出来提示了。我用万用表量了好半天,画出个大概的示意图出来,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啊,谢谢了!
引用 楼主:

我猜测是
M25P80  存储类FLASH

第1点  楼主IC的地 跟M25P80一样 4脚
第2点  楼主IC的VCC 跟M25P80一样  8脚
       且电压范围是一样少于3.3V
第3点  楼主IC的6脚 跟M25P80一样
       两者都是时钟
第4点  楼主IC的5脚 2脚 跟M25P80一样
       两者都是数据脚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数据出入不一样
第5点   封装差不多
       SO8 宽体的那种

楼主:
我找到了cpu的文档,现把cpu的引脚排列发上来,我上一个回复图中的红色字是我自己按照经验写上去的。但是这未知芯片和cpu的连线没有错误,我用万用表量了很多次的。
dx们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标引脚不要标接到CPU的第几个脚,你最好把这个脚接到CPU哪个脚上,该脚的功能是什么标上。
把引脚标上功能!
不过,看右边又有RST,又有CLK的,是不是一个电源监控的复位芯片?
复位芯片? ...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觉得这不是电源监控复位芯片。因为复位芯片不会和cpu连这么多的脚吧?您说呢?

楼主:
我猜测是
M25P80  存储类FLASH

第1点  楼主IC的地 跟M25P80一样 4脚
第2点  楼主IC的VCC 跟M25P80一样  8脚
       且电压范围是一样少于3.3V
第3点  楼主IC的6脚 跟M25P80一样
       两者都是时钟
第4点  楼主I ...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看您提供的pdf,封装尺寸好像对不上,我手头的那芯片黑色的尺寸(不包括引脚)大概是3*4mm的。

网友B:
但是我看您提供的pdf,封装尺寸好像对不上,我手头的那芯片黑色的尺寸(不包括引脚)大概是3*4mm的。
引用 楼主:

这些IC有几种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