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英文官网STM32F207外设库V1.1.0没有上传core_cm3.c

楼主(2012-07-09):
是不是漏传了啊!
还是最新库不需用core_cm3.c了。

我看漏传的可能性比较大。

希望ST能做事更严谨些

楼主:
是不是V1.1.0用core_cmFunc.h替代了core_cm3.c了????

哪位大侠 弄过 请确认一下

楼主:
v1.1.0里面的 CMSIS_History.htm说:

The  CMSIS core source files core_cm3.c, core_cm4.c containing helper function for older ARM compiler versions got removed.

----------------------------------------------------------------------------------------

但是CMSIS_Core.htm说: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re defined in core_cm0.h / core_cm3.hand generate specific Cortex-M instructions. The func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file core_cm0.c / core_cm3.c.

楼主: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替代。

网友A:
首先,官网的代码都是经过测试才放上去的,可以有BUG,但不会遗漏文件,造成不能编译

其次,文件的更新以Release Note为准,这次兼容了CMSIS V2.1,对架构进行了一定修改

网友B:
cmsis2.x里面本来就没这个文件

楼主:
大侠  那我用V1.1.0  就不用添加 core_cm3.c了?

core_cm3.c是干什么用的呢?

大侠

网友B:
在cmsis2.x里面,core_cm3.c的功能都在core_cm3.h里面实现的。
我的这个文件都是在arm网站上面下载的,不是st固件库自带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李富贵大侠 。

我忙活了一天 最后才发现了 V1.1.0的官方模板 不错 。明天就按照 官方模板来组织工程吧  多谢

网友C(2014-08-18):
遇到同样问题,参考中。。。

网友D(2015-09-09):
现在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整个程序可以编译完成,没有错误,但是在工程中打开core_cm3.c,还是有错误呢?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