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效高速滤波算法

楼主(2012-07-09):
常规的滑动滤波算法可以实现功能,但是编译出来的代码执行效率不高
有些高速采样的场合又需要平均值运算,所以对程序要求很.
   比如需要每10US进行一次AD滤波计算, 得到10次累计的平均值,  每次采样到的值加上前9次采样的值 除以10 就能够每10US得到一个稳定的值, 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招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基本可以。精度高一点的话可以每新采样一次先跟之前平均值比较,如果相差太大丢掉,这样可避免把错误的干扰值累计进去。

网友B:
用2的n次方次要好过10次,不用做除法直接右移就好了

网友A:
之所以用10次是因为去掉最大和最小值,才右移3

网友C:
低通滤波算法只需要用当前数据和上一个运算得出来的数据 进行运算,速度还是很快的
具体查看 程序匠人博客里的内容,就是一阶滞后滤波滤波
http://blog.21ic.com/user1/349/index.html
进去搜索 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