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往单片机中下载程序

楼主(2012-07-09):
用STC_ISP下载工具往STC12LE5A32S2型号的单片机中下载程序时,无法下载。
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下载,在我的电脑上却无法下载。检查串口没有问题,并且换过其他的串口试过之后也不能下载。重启电脑之后也没能解决问题。
请教高手,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用几V的电源?LE要用3.3V的。

楼主:
你用几V的电源?LE要用3.3V的。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5V的,LE是3.3V的。

网友A:
是不是操作系统问题?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你以前下载成功过吗?不是LE型号的。

网友B:
用的USB转串口还是电脑上的串口?
换个STC-isp版本试试

楼主:
是不是操作系统问题?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你以前下载成功过吗?不是LE型号的。
引用 网友A:

windows XP系统。以前下载成功过,所以很郁闷呀…

楼主:
用的USB转串口还是电脑上的串口?
换个STC-isp版本试试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电脑上的串口,换了个STC_ISP也不行,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A:
关键是你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下载。你在别的电脑上下载也用的你的下载线?如果是,那就是你电脑的毛病了。

网友C:
同意LS! 检查电脑!

网友D:
电脑日期改成过去的试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经过查看,是串口卡坏了,换个串口卡就好了。